[原创] 用sv写的tb在questasim中怎么调试邮箱,互斥量。。。?

楼主(2012-05-07):
如题:我如果想看现在邮箱中都有哪些数据貌似没找到办法,还有互斥量,队列等新的数据类型有可视化的调试方法吗?

网友:
木有波形可看,用log吧。
什么叫“互斥量”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log怎么用?打印信息吗?
互斥量就是那个semaphore 自己翻译的 新手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是的,打印信息。
一般靠打印信息就可以debug了。
另外,如果使用方法学的话,就不使用mailbox了。
我使用vmm,用channel取代mailbox,只需要将log的sensitive level改到debug,就会自动打印channel信息。
如果是新手,一些EDA工具可以支持单步调试,可以看到各个变量的值,不过干这行超过3个月的一般都没人这么做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指点,我还是刚开始用sv,身边也没有人问,慢慢爬吧,呵呵

网友:
貌似翻译成 旗语

网友(2012-07-06):
旗语,正解。

网友:
楼上正确

网友(2012-09-08)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说的是mailbox是吧!  买一本sv的书看看就知道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