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请问:pin和pad区别

楼主(2012-05-07):
请问:pin和pad区别,真正用户按的键是哪种?

网友:
用户按的键?
Pad是Die(晶圆上的压焊点),一般可以通过打金线引出到封装基板
Pin是部分封装形式Frame上的管脚,例如CPU下面的一根根针

网友:
一个在chip里面,一个在chip外面

网友:
Pad is the IO pad window on silicon die. It can be wire bonded to packaging "pin"; or directly to PCB (for COB process).

网友:
表贴元件的PIN和PAD是不是就没什么差别了?

楼主:
感谢各位,如果有图就能更直观了

网友(2012-09-02):
找张封装图就更直观的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