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adence的abstract怎么提取多边形的lef呀?

楼主(2012-05-07):
RT,
现在只能做方向的LEF,不能提取出其他形状,想要个L形的,不知该如何实现?
在这里先谢谢各位高手啦!

网友:
用OVERLAP 层来描述,

OVERLAP 描述的多边形就是   rectilinear的边界,

见lefdefref 文档里面关于OVERLAP layer的描述,

楼主:
先谢谢高人,我现在在layout里画上prboundry层后,用abstract工具streamin,然后在abstract那步选择"Create overlap boundry"为"always",然后导出的LEF的确阻挡层什么的边界就是跟layout里面的prboundry一样了,但是在ICC里看到的那个"IPboundry"的框还是矩形的。。。

网友(2012-08-17):
回复 网友A:

    高人的意思就是,直接可以在LEF文件内定义OBS中的LAYER OVERLAP进行适当的图形组合即可得到多边形的边界。不要纠结于abstract了
具体syntax参见LEF/DEF Language Reference

网友(2015-09-06):
logical import的文件怎么生成的

网友:
如果lef已经是有overlap,而icc看到的mw是方形,那个是因为milkyway 做fram没做好

milkway read_lef 有个选项(derive overlap from xxx , 2012.06版以后才有) ,
否则用dbCreateCellBoundary 来搞吧,  有点说不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