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降低clock latency?(已解决)

楼主(2012-05-07):
如何降低clk 延时?

网友:
原因会很多,比如,floorplan不合理,clock skew或者transition time要求得太小,使用的clk buf太小,有特殊的latency设置,多个clk之间设置了balance,不同的clk有共用的leaf pin,等等,,,,
要自己去找

网友:
encounter在這方面比較笨,要避免讓它做這個
具體做法以前討論過

网友:
给你个参考,我的设计 10万个寄存器,不做cts opt,latency为6,7ns左右,skew为0.3ns,周期为6.2ns,runtime为1个小时。我觉得latency和skew都可以继续优化。。。也在找原因

网友:
你的latency和runtime都有点离谱了,一般我是不会等待超过2,3个小时的结果。我们一天上班才8个小时。不管在大的设计 也要想办法降低一下debug的iteration,否则只有加班了

网友:
补充一下,我的机器配置8核,16G内存,全速跑出来的结果

网友:
如果Floorplan不合理,那就可能性很大,左边一坨,右边一坨,肯定Latency很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做一个ct,看分布吧,如果就是FF比较多,互相间比较远,那没办法。很简单,一万个FF和十万个FF,想同设置,明显后者的latency大。

   后端来讲,cts的设定,大同小异。如果差别比较大,前端的时钟设置,以及模块划分,再就是后端的布局是很重要的考虑点

   个人看法,仅供参考

网友:
我用的是edi,今天我的latency已经降到6ns以下,过几天估计情况会更好,另外我是从综合做起的,很熟悉design,建议从设计角度考虑一下,会有新突破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真是不同的case有不同的原因呀

网友(2013-06-26):
latency为6,7ns,假如OCV为10%就意味着latency带来的skew有600~700ps,加上无OCV时的skew 0.3ns,实际的skew逼近1ns。。。这时很多寄存器路径都要加DLY Cell,带来显著的面积功耗增加。。。这样的结果也可以接受吗?

网友(2013-08-11):
如果 skew 1ns ..
那能跑最快 clock 會多快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