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如何在tcl中使用sort命令?

楼主(2012-05-07):
各位大侠,有谁知道如何在tcl中调用unix/linux命令啊?格式是什么啊?比如在tcl中使用sort的格式是什么呢?比如如何在tcl中用命令将当前的日期赋给某个变量。大家踊跃发言哈

楼主:
怎么没有来回答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,试试
set today [exec date]
puts $today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date的问题解决了,谢谢啊!那么怎么解决在tcl中用sort的问题呢?

网友:
输出时间,tcl有自己的命令
set s [clock seconds]
set time_now [ clock format $s -format "%Y %m %d %H %M %S"]
puts $time_now

调用linux命令用 exec,如
exec sort $infile

楼主:
试过了,出现这样的错误:
[ci-60]E) sort: open failed: file49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   while executing
"exec sort -u $OUTFILE_cell "
    (file ''/home/scripts/temp/tcl" line41)

网友:
如果文件路径没错,变量名加个双引号试试

楼主:
你是说这样吗“sort -u "$OUFTILE"吗,这样试过了,还是一样的错误啊。

网友:
你确认文件"file49"与tcl文件在同一目录下?
或者把脚本发上来cc

网友:
@  exec 使用unix/linux命令,path正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(2012-06-27):
謝謝大大無私地分享

网友(2017-03-10):
Tcl 中也有sort命令,所以才会这样的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