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cie信号问题

楼主(2012-05-07):
自己做的pcie2.0的板子。1x模式。结构如下:

1)与dsp连接的1x链路,经常断开。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2)没当我重启电脑,dsp就断开,难道重启电脑,电脑枚举的时候会通过pcie高速信号复位下游设备(我板子上pcie的PRST#信号没做使用,所以不是PRST#的问题),
3)板子使用PRST#做复位时,发现电脑不能启动,所以就把PRST#去掉了。

网友(2012-06-18):
应该是layout有问题

网友(2016-04-26):
电脑复位后进入了elecidle,然后在上电又开始重新train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