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各位达人一个,uvm中关于sequencer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07):
uvm的sequence类中,如果使用了宏declare_p_sequencer,就会声明一个p_sequencer变量。那在什么时候,需要用到这个变量呢,如果使用m_sequencer 不可以么?

网友:
如果可以,你搜索一下论坛,找一篇关于《sequencer和sequence机制》的文章,中文的,里面很好地介绍了这个序列机制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惑,在论坛上收不到,能将这篇文章发到我邮箱上吗。fanyongwinner@163.com

网友:
论坛上肯定有的,但题目不一定是这个,你就搜索sequence或者sequencer就好了。

网友:
`declare_p_sequencer宏是用来申明virtual sequence的,如果没有用到virtual sequence,直接只用m_sequencer就可以了。

用declare_p_sequencer(VSEQUENCER)申明一个p_sequencer变量,这个变量的类型是virutal sequencer: VSEQUENCER.  在sequence调用过程中,会首先通过$cast将m_sequencer赋值到p_sequencer, 这样就可以用到p_sequencer的里面的子sequencer. 如果使用m_sequencer, 就不能完成virual sequence的功能。

网友:
云里雾里的,没太听懂。什么地方有例子?

网友(2022-02-22):
这就是一个SystemVerilog的语法问题:
class bird;
bit [3:0] src =0;
bit [3:0] drc = 1;
endclass
class parr extends bird;
    bit [3:0] test =2;
endclass

bird A;
parr B;
parr C;
              A = new();
              B = new();
              C = new();
              A = B;
              $cast(C,A);
$display("A.src = %d,A.drc = %d",A.src,A.drc);
$display("C.test = %d",C.test);

一句话概括就是,基类的句柄指向扩展类的对象的时候,不可以访问扩展类的变量,要想访问的话,必须做类型转换。如果你没有访问扩展类的变量的需求的话,就完全可以不关注p_sequencer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