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求助 VCO宽频带开关电容阵列

楼主(2012-05-07):
请求大家帮忙解答。看了一些有关开关电容的论文,那些开关的控制端B0,B1···是接到哪的?使用数字模块控制的么,还是其他一些方法?求指导~
谢谢大家~

样图

样图

楼主:
求指导阿,大家帮忙~~

网友:
用数字模块控制的吧,用来校准工艺偏差,LC结构VCO的增益多半比较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还想问下那管子的宽长是怎么设定的呢,有什么依据吗?

网友(2012-09-04):
同问ls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