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下DFT compiler在插入扫描连的时候怎么指定某部分寄存器而不是全部呢?

楼主(2012-05-07):
compiler -scan会进行所有的扫描连的插入,这样的话如果设计比较大,那这个链就太长了。
请问能不能设置只对某些端口进行扫描连插入呢?这样替换为scannable register的数量也要少些吧。我感觉DFT compiler应该可以,但是没有找到选项,求各位大牛不吝赐教

楼主:
有没有人回答下这个菜鸟问题嘛

网友(2012-06-16):
在mentor中可以 add no i  .../.../(单元的路径) 命令来禁止这些单元进链的。估计在DFT compiler中也会有类似的命令的。

网友:
楼主问题不是很清楚,做scan最主要的目标是coverage, 要把尽可能多的dff转换成scan dff并放在扫描链上。
如果由于某种特殊的考虑,确实只想把部分dff不放在扫描链上,只要在dft-compiler里面set_dont_touch即可。
提醒一下:
1。扫描链的端口最好在脚本中指定,而不是让工具自动选,工具自动作的都是垃圾
2。set_dont_touch可以针对某一个module或者instance,不用一个一个的触发器设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恩,就是只想扫描一部分,覆盖率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替换后面积太大,所以就不想覆盖所有的寄存器,而只是一部分寄存器。   可以尝试一下你说的方法。谢谢哈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实际上替换顶多增加10%的gate-count, 后面由于reset tree, clock tree, up-sizer,congession等问题,会使得你的实际利用率为60%左右,如果scan这么点增加你受不了,可能后端做下来根本满足不了你的需求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