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0.13库里面MOS 的number of fingers参数是什么意思啊?

楼主(2012-05-07):
smic0.13库里面MOS 的number of fingers参数是什么意思啊?我师兄说是对w的乘积,但是我仿了一下好像不是啊,不知道是我仿得问题还是什么

网友:
number of fingers*W就是总的W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其实我想调L的值,在这种情况下L值怎么调呢?

网友:
那个gate width and length 可以下拉改,你要精确改的话SMIC13的CBD库好像不支持,OA的库可以

网友:
并联栅级的个数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想试试串联管子来改变L

网友(2015-04-13):
2楼正解

网友(2015-10-16):
5楼是正解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