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 Layout设计遇到的问题(ring dummy)

楼主(2012-05-07):
   1.每个版图基本都要用到NR(N环)和PR(P环),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??    应该和MOS怎样连接啊(哪个是高电位,低电位)

         2.个别Layout要有Dummy(MOS或电阻)目的又是什么??   Dummy应该怎样与器件连接??

     Dummy和工艺版图的废管本质是相同麽???

网友:
1.n-ring和p-ring俗称保护环,是为了防止latch-up以及过滤噪声的,具体的请参见版图艺术那本书。。
n-ring接最高电位,p-ring接最低电位。

2.Dummy主要是出于工艺考量,使刻蚀环境一致。
mos一般四端接同一个电位,我一般接保护环。也有design要求三端共接的。同时要注意lvs文件里关于dummy的开关,看是过滤三端还是四端共接的。
电阻一般两端共接接保护环即可。
dummy可以说是废管 有时候也是design要求留的余量。

网友:
解释得真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版图里MOS不系只有3端接孔??     衬底在那里?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一般是四端接保护环,衬底就是第四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们是Pring和Nring

MOS只有3端接孔..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三端接孔?接衬底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所见的3端mos的ring就是背栅(习惯说成衬底),mos管是4端器件

网友:
1. NWELL的环节高电位
2.dummy是为了更好的匹配。有的是为了备用,视具体情况而定

建议你好好看看版图基础的书籍和资料,明确概念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喔喔,,

       就等于把所有MOS的衬底连在一起了,是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网友(2025-06-24):
很好的解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