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中Licence问题

楼主(2012-05-07):
在DC中提示Licence有问题时,一般情况下怎么改?初级选手,出现了问题,一般也不知咋回事。哪位大侠稍微给罗列一下可能出现的情况和纠正措施!

网友:
先看你装在什么系统上 redhat4.7 肯定没问题 其他的就是不知道了 ubuntu9--11 我都试过 缺少库 无法安装
再看你licence hostname和你系统名字是否相同
有时系统版本bug 无法找到eth《n》 这个需要修改配置文件

网友:
发现我安装错误是由于license错误引起的,就是端口设置问题,一般要使用较大的端口,因为较小的端口经常被其它程序所占用.会发生冲突,一般要用27000以后的端口.会来后尝试修改license,发现端口用1700可以成功,可能困为单纯装LINUX时,LINUX启动时所用的服务进程没有windows那么多.不会占用太多端口.最后设置成功,可以成功启动Synopsys DC.具体安装过程记录如下.
首先必须更改你的hostname.不能用系默认的 localhost.localdomain,这个要在/etc/hosts/中修改.修改时会发现这个配置文件中只有一行,前边是IP号,后边是 hostname.如果要作为服务器,IP号要改为相应的服务器IP.

网友(2012-06-27):
看EETOP長知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