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llegro里面封装的psm文件不见了,求高手帮忙!

楼主(2012-05-08):
在用allegro制作器件封装保存后,器件的psm文件不见了,以前用的时候保存后都是自动生成的,不知道是不是软件出了问题.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我有个芯片是3PIN的,但是我打算做一个可以放两个芯片的封装,所以就做了一个6PIN的封装,在加PIN时,名字出现了重复所以就不能生成PSM文件,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,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