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你们搭过的倒比管最长的有多长?

楼主(2012-05-08):
最近搞低功耗,扣电流,搭了一个管子.6/462
你们搭过的的最悬殊的倒比管有多大?

网友:
这个比例有点恐怖,用多个管子串联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当然Gate端接在一起的,即使管子的L没有限制,画版图是一样拆开来画

网友:
曾经要一个nA的电流,用过大概L/W=300/0.12的,是UMC 55nm的工艺,测试结果与仿真还比较一致
能不能用或是仿真准不准,还得看是哪家的工艺mode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