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5产生的cpci核,因配置时间问题无法正常识别板卡问题求助

楼主(2012-05-08):
设计的6U板卡,使用的是Xilinx的V5产生cpci IPcore来实现cpci总线,但是在开机的时候V5的配置程序需要几秒才能下载完,而这个时候电脑已经启动,造成电脑开机后无法读取板卡资源,在不掉电情况下(FPGA不用重新配置)对电脑重启复位过后能正常读取cpci~~~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?

网友:
记得以前一个朋友用也出现过这个问题。不过是PCI板卡。后来是通过提高配置时钟来解决的。对于这种接口,还是用专门的芯片实在。

网友:
提高配置时钟或者改用并行配置,总时间控制在1s以内一般就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可不可以修改BIOS,让其启动延迟一下?

楼主(2012-06-12):
通过修改配置时钟,问题已经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