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菜鸟 问一个 关于混仿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08):
用spectrevirelog仿真的时候 数字模块 的输出和 模拟模块输入相连接 没有信号输出 请问在仿真的时候应该怎么设置 还请大神们多多指教~

楼主:
自己顶下先

网友:
定义接口了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如何定义接口 ?  麻烦说下 ,我是新手

网友:
你找个教程看看,应该都有介绍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已经设置了a2d 和d2a

楼主:
是不是因为是总线的原因 难道要一根根单独拉出来连接么?

网友(2013-08-07):
亲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