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artisan生成的ROM该如何仿真使用(如何加载初始化文件)

楼主(2012-05-08):
ROM的初始化文件在artisan里是叫ROM code file

那在modelsim里如何加载这个文件,以使得仿真能读取出正确数据??

楼主:
我发现使用RAM,先写后读也无法读取出正确数据。

奇怪了。

modelsim里除了加载工艺库.v,RAM.v,ROM.v还有其他文件可以加载吗?

网友:
modelSim没有用过
但是可以将这个romcode file 转化成vector ,然后用nanosim 或者hspice来仿真spice 格式的netlist。对比读出的数据和romcode 是否一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把初始化文件反正modelsim工程里即可。不过那个ROM文件需要注释一些时序的设置才可以正常试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