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 HMC703 如何设置!急!!!

楼主(2012-05-08):
请问 HMC703 如何设置!急!!!
要小数分频的,谢谢!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先确定 b,p,a;
然后编程,单片机控制

网友(2012-07-28):
回复 楼主:

   不知产你的锁相环调出来了没,我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,不知可以聊聊不,  谢谢

网友(2013-02-13):
不知道你用在啥地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