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ash: /usr/bin/awk: Argument list too long 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

楼主(2012-05-08):
用到了awk里的substr,但是string太长了,显示bash: /usr/bin/awk: Argument list too long
哪位大虾指点一下,不甚感激!

楼主:
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argument长度的限制放大一点不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把代码贴出来看看

网友(2012-06-27):
把代码贴出来看看

网友(2021-06-15):
这个问题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