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个诡异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08):
芯片的ESD ,HBM过2000V,MM过了200V
奇怪的是芯片在老化座上测试正常,但一旦焊到Demo上,便会坏掉,烙铁断电的情况下焊也一样
而且在芯片表面用烙铁加热,烙铁不接触管脚,放到座子上测试,也会坏掉

两种情况下,坏的电学表现一致
不知道有谁碰到过类似情况,上华的0.5的5V工艺,是否是封装或者工艺的问题?

网友:
奇怪的现象。。。

网友:
什么芯片?散热好不好?有没有可能是散热不好烧了片子?
同时建议换Demo板测试下,排除Demo板本身的问题。

网友(2012-06-13):
同意路上的,查看一下demo板会不会有导致ESD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