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两级动态比较器的第一级增益怎么仿真?

楼主(2012-05-08):
如上图所示,如何仿真第一级增益呢?

网友:
仿真几乎是没有办法做到。而且既然是动态的,它的gain肯定是随着时间来变化的。既可以计算出第一机的gain,然后再matlab里面仿真。

楼主:
    我就是要仿真第一级哇。我也是paper上看到作者说可以仿真,所以请教下大家有没有会的。。

网友A:
通求!这个不太好仿真所谓的增益的吧,Gain是变化的,而且变化范围很大

楼主:
通求!这个不太好仿真所谓的增益的吧,Gain是变化的,而且变化范围很大
引用 网友A:

    我想论文里所说的增益一个是某一点的瞬时增益。但即使是这样也跟输入信号有关哇。

网友:
非常有用的资料啊!感谢楼主!

网友:
非常有用的资料啊!感谢楼主!
引用 网友B:

    什么意思

网友:
增益是小信号的概念,动态比较器处于大信号工作状态。如果你想考察在平衡点的小信号增益,你把概念理清楚就应该可以仿真了吧。当然大信号增益也是有的,看你怎么定义了。

网友(2014-09-18):
第一级仿真应该可以做吧。
毕竟第一级就是一个全差分运放,可以直接按照全差分运放的仿真来做啊。
另外楼主的第一级全差分似乎有些问题,没有共模反馈,稳定不了偏置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个不需要共模反馈吧,比较器,又不是运放。

网友D(2019-03-05):
楼主现在搞定这个问题了吗?这都七年了。。。。。。。^_^我现在也是用的这个结构做SAR ADC的比较器,可是老师傅说这种结构第一级没有小信号增益,我也不知道该咋解释。毕竟用在电路里效果还可以,但是说不清楚。

网友:
这个只能仿真大信号的增益。随着时间比那话而变化

或者pss pac仿真反转点的gain

网友(2022-03-16):
这个的确没有小信号增益,只有大信号增益,而且大信号增益是随输入信号改变的,难以测量

网友E(2022-08-21):
动态比较器的增益感觉不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指标

网友(2023-07-28):
引用 网友E:
动态比较器的增益感觉不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指标

那想请问动态预放大的带宽值得关注吗

网友(2024-04-29):
引用 网友A:
通求!这个不太好仿真所谓的增益的吧,Gain是变化的,而且变化范围很大

您好,请问您现在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第一级增益问题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跑 transient

您好,想请教一下具体怎么仿真呢

网友(2024-08-13)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现在搞定这个问题了吗?这都七年了。。。。。。。^_^我现在也是用的这个结构做SAR ADC的比较器,可是老 ...

你好,想问一下这种有没有这个结构的比较器的论文

网友(2025-03-17)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(2025-04-25)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现在搞定这个问题了吗?这都七年了。。。。。。。^_^我现在也是用的这个结构做SAR ADC的比较器,可是老 ...

emmmmm,这种结构算是全差分,那就找到输入和输出各自变化量,从而计算电路增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