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可以只分析电路板上面一部分电路的电磁兼容性吗?

楼主(2012-05-08):
小弟新人,对电磁兼容性分析不了解!
请教各位是否可以只分析电路板的一部分电路?还是必须要整板分析?
请多多指教,谢谢大家!

楼主:
来个知道的兄弟指点一下吧

网友(2012-06-26):
可以选择你所关心的信号网络进行分析啊,整版分析工程量大。可以仿真主要的高速信号,时钟信号。

网友:
按照3搂说的做了

网友:
可以的,只要down进去的程序之运行你所要测试的模块~然后再对你所感兴趣的模块的管脚进行测试分析即可

网友:
楼上几位说的很是到位,不过单个电路模块的EMC仿真只具一般参考,EMC考虑的是整体性的架构

网友(2012-08-03):
LS说的有理 但是整个系统的实在很难仿真 只能推断哪些可能出现问题 然后一块一块仿真才是王道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