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C生成edf文件格式

楼主(2012-05-08):
小弟最近用07版本的DC生成edf文件时,格式如下
write      -f edif  -hier -output ./RISC_SPM.edf   RISC_SPM
总出现错误
Error: EDIF format support is disabled in XG mode. (XG-104)
望各位大侠给指正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请问我的格式应该怎么写了,我试过好多种写法都不行,谢谢

网友:
启动dc的时候用dc_shell
不要用dc_shell-xg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启动的命令就是dc_shell

网友:
使用db mode不要用xg mode

网友(2016-03-14):
那么请问什么是xg-mode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我在google上面查过了,现在的新版本DC已经不支持非xg模式了,默认就是xg模式,所以dc_shell启动时就是xg模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