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ds tx输出时钟与rx输入时钟反相

楼主(2012-05-08):
用quartus生成了lvds的tx和rx的ip,但是在联合起来用modelsim进行仿真的时候必须要将tx的输出时钟取反后接到rx的输入时钟的接口上,在rx的输出端才能得到正确的数据,如果不取反则得到的数据为高低位颠倒的数据,比如原来的tx输入为0x6f,则到rx输出就变为了0xf6。但是在tx输出给rx的串行数据是没有问题的,只是rx的输出就出现了问题。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其中的问题在哪里,是不是我在生成ip的时候哪里没有设置正确呢?

楼主:
求高手解答啊~~

网友:
没有用过这个,真没遇到这样的问题

楼主:
继续寻求高手解答啊~

网友:
是不是因为CLK和DATA到达RX端的延时不一致?
LVDS信号是单时钟沿采样的吧,通过CLK反相之后再给RX端,RX端的数据会有更好的‘建立时间’保障。
LVDS IO口上是否设置有IO DELAY约束?加IO DELAY约束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