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段tcl命令的解读

楼主(2012-05-08):
大家好,我有一段tcl命令,但是我怎么也看不明白啊,求会的大侠们帮我看看吧
proc proc_global_library_setup { args } {
    global env
    global TVAR
    global ENV_PROJECT_ROOT
        switch -- [parse_options [calling_proc] {} $args \
    "-operating_mode sos operated condition" operating_mode \
    "-std_cell sos stand cell logic library build-up" std_cell \
    "-io sos IOPAD logic library build-u" io \
    "-ram sos memory library build-up" ram \
    "-iplib sos on-chip ip library build-up" ip] {
        -2 { return }
        0 { return -code error }
    }
1.args代表什么呀。
2.parse_options 是什么意思啊
3.calling_proc是什么意思啊
4.整个这段tcl是什么意思啊

感谢感谢!

网友:
args是  proc_global_library_setup 的内部变量 其它的不知道

楼主:
请会的人帮我解读一下啊 ?不明白中,谢谢!

网友(2012-07-26):
args代表 调用的参数列表
parse_options 是一个已经定义的proc
calling_proc 也是一个已经定义的proc
整段代码意识是: 解析调用proc 的参数, 基于返回的值做相应的处理,-2 返回,0 报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