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0.18um工艺中的un和Cox

楼主(2012-05-08):
关于0.18um工艺中的un和Cox,我在我的工艺库中发现un=0.034  我对此算出的un*Cox=3*10-6
到这里我已经觉得有问题了   带入到后面的计算中  果然实现难度特别大   所以特此请教 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地方错了  我暂时认为是库里的un值有问题

网友:
you may get your personal parameters by I-V curve fitting

网友:
un的长度单位貌似是cm不是m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的  我已经搞清楚了  呵呵  还是要感谢你的

网友:
要知道参数的单位

网友:
能不能把你的正确结果说一下,呵呵,我不认为它是cm为单位的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工艺库里的都是国标  我根据我的工艺库算出来的大概是0.0003

网友:
工艺库里的是m^2/V/s

网友(2012-08-07):
请问下Cox是怎么算来的

网友:
简易手算的话用U0就好了~Un的模型很复杂~
工艺库里的单位都是国际标准~是可以用来带入计算的~如果你直接带入计算发现不对~那说明你带错参数了~
Cox=(3.9x真空介电常数)/tox~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哦,谢谢啊,模型库里迁移率的单位应该是m^2/v/s吧

网友(2013-04-21):
回复 网友D:

    这个值差不多

网友(2014-09-08):
在哪个文件可以找到un和cox的值呀?找了很久,还没找到~

网友(2016-04-04):
我算出来的un*Coxn=303.36u;up*Coxp=80u,,给你参考下

网友(2017-11-14):
回复 网友C:
多谢解答!

网友(2018-03-21):
现在大家应该开始用gm/id的方法设计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