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问有没有ESD方面的大虾,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!着急啊

楼主(2012-05-08):
如题。自己在看的时候有些问题不太明白,身边又没有合适的同学,不知道有没有愿意讨论一下的大虾!先谢过了。

网友:
论坛好多ESD的资料,可以下来看看,springer出的两本书写的比较详细!
ESD Protection Device and Circuit Design for Advanced CMOS Technologies
ESD Design for Analog Circuits
可以看看,还有很多的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了,不过我现在的问题比较具体,是针对一篇文章的,所以那些资料只能以后再看了,3q~

网友:
我喜欢具体问题 直接上问题

楼主:
图1

图1

图2

图2
回复 网友B:

这是两篇文章中的电路,都说RC时常数在1us左右。但是给出的R和C相去甚远。工艺都是65nm。
图1中,R1=20k,Mcap=30um*25um,而图2中的R=20k,Mc1=Mc2=5um*5um。
图2中的电容是互相串联,除了Mc1和Mc2起码还有Mn,最终的C肯定<5um*5um,感觉不够1us的时常数。
而图1给出的数据感觉还比较可靠。到底咋回事呢?请教。

网友:
触发电路做得挺花俏。第一个图时间常数差不多。第二个图是如何工作的?c结点是floating的,发生ESD事件的时候,d点的状态是什么?
触发电路是可以通过仿真看的。1us的时间常数也并非绝对,建议你ESD情况加电流脉冲,正常上电情况加电压,查看关键接点的电压

楼主:
谢谢你的建议。
我感觉第二个电路的RC部分简化一下,就看做是几个电容的串联。理想情况是上电时,a,c,d,e这几个节点为0(RC耦合,因为a都被认为0,那么其他也都认为是0),而实际上都不是绝对0,因为它的时间常数不够,所以不能保证在上电初始这几个点都是0,而是有分压的效果,都处于中间值。最终结果是,c点可以高过Vth,但是a点也足够低(保证Mp1打开),这样在都打开的情况下,Mp1的W/L远大于Mn,所以还是可以给SCR注入电流。
所以感觉这个电路工作应该是没问题,毕竟人家也流片测试了,但是他所说的时间常数感觉不够。另外正如你所说,1us也不是绝对,实际上也不用这么大。

网友:
这是那篇paper?

网友:
这种结构的ESD电路,可能是降低触发电压的吧,感觉像动态ESD保护电路,在a和c点,产生了一个为高触发电平,一个为低触发电平,降低了充电电流,也可以改变充放电时间吧,M2和M3在触发状态时和保持状态时的作用不同造成吧!

网友:
学习一下,很少自己做ESD的机会呀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看看foundry的设计规则,然后在看看相关ESD layout书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