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ex-5 XC5VLX110T应使用哪种ISE版本

楼主(2012-05-08):
手上有一块Xilinx XUPV5-LX110T Evaluation Platform,芯片型号是Virtex-5 XC5VLX110T,使用ISE 13.4总是提示:No 'xc5vlx110t' feature version 2012.01 was available,是否应该换一个ISE的版本?
谢谢!

网友:
看看你的license哦。或者安装方式哈。

网友(2012-07-22):
ISE10.1

网友:
lz的ise支持V5器件,但是license不支持,换个license

网友(2013-01-11):
应该是license问题

网友:
安装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