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MS混仿:SPICE网表中怎样实现调用VerilogAMS模块

楼主(2012-05-08):
用Cadence AMS仿真一个数模混合芯片,整个电路为spice网表,现在用VerilogAMS实现了其中一个子电路,打算替换原始的SUBCKT,我是用text mode跑的AMS仿真,替换后报找不到那个模块(该模块的VerilogAMS实现已经编译进来)

请高手指点,3x!

网友A:
不好意思,问题不是很明白:
仿真环境是什么样?什么仿真器呢?

能跑VerilogAMS的仿真器只有有限的几个的。
Cadence下需要用Hierarchy-Editor建立config,然后用AMS Designer才能跑吧
config配置可以切换任意层次使用的电路文件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3x! 你说的是用AMSD Virtuoso Use Model,
我现在用的是AMSD Incisive Use Model:irun + AMS Control File

网友:
    先用AMSD随便搭一个testbench,生成Ocean 文件,看一下Ocean 及相关文件里怎么切换?
    瞎想的,不知是否可行?

网友:
我觉得直接替换或许可以,但是需要熟悉AMS里面具体怎么调用这些的。
我也不知道。
我遇到这个问题,就是手动替换网表。这样就不会出错。

网友(2014-07-02):
回复 网友A:

   道理上是这样,但是实际上却不容易实现
比如,一个数模混合的电路,我用AMS跑,没有问题

但是我想用一个spice的网表替换掉其中一个schematic的电路就不好实现

总是说找不到subcircuit,也就是这个spice网表

这个spice网表我就是用config上的source file 改变view加上的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不知道是怎么手动替换的呢?

网友(2015-06-16):
那怎么将节点电压保存下来,下次进行仿真了?

网友(2016-11-22):
继续学习,希望早日脱离小白

网友(2021-09-07):
在原始的subblock中建立verilogamstext文件,然后在config中设置,将schematic替换成verilogamstext,update config,重新生成仿真的执行文件就可以了

网友(2025-08-28)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问题不是很明白:
仿真环境是什么样?什么仿真器呢?

amsd 可以嵌套仿真嘛? 比如我顶层是数字的,下面是模拟的,模拟里面又有个数字的,数字里又有个模拟模块~   use=spice/hdl 切换是嘛? 我这里仿真工具异常退出了,怀疑是否支持嵌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