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force赋值reg和wire的区别

楼主(2012-05-08):
请教大家,force赋值reg和wire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取决于你force后的参数,如果都是强制force的话,应该没有区别;另外还有加驱动和加一个delta时间的参数,没有试验过,但是有区别的,可能和多驱动有关系,也和信号定义是否能够存储数据有关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google到这么一句话, force可以对wire赋值,这时整个net都被赋值; 也可以对reg赋值. 不是很理解,请指教

网友:
对两者赋值是没问题的。最好是实践出真知,实际去赋值看看结果就知道了。而且还要清楚force指令的参数。参数不同,对两者的相同赋值,会出现不同的表现的。试试最好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找到问题了,不是force的问题,而是初始化赋值时,ncverilog将reg赋值理解为信号的跳变,wire赋值没有发生跳变

网友(2024-12-18):
vcs中在testbench中的always块中对设计中的reg型变量使用force赋值,但是release之后,reg的值不能被设计的逻辑赋值,这是为什么,求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