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金属最低密度

楼主(2012-05-08):
在版图的最后阶段 为了满足金属的最低密度 需要加dummy  metal
求  怎么加这些dummy  metal  我使用的是TSMC018工艺
求指教。 新手求扫盲。。。

网友:
一般应该有专用加dummy的文件的

跑一下就好啦

网友:
或是手工加 也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加dummy的文件?  实在PDK里面?  用的什么工具?
能不能说的详细点。。  多谢。。。

网友:
在calibre 中 run DRC 方式 產生一個 db
轉入 layout 軟體中
instance 到 原 layout
再 轉出 gds 那就 OK ㄌ
你需要 ㄧ個 rule file ( tsmc 通常有提供 )
和未加 dummy 的 gds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大哥  能说的详细点 清楚点吗?  请指教..

网友:
ㄧ言難盡
1.需要一個 產生 dummy 的 rule file (tsmc 有提供)
2.用上述那個rule  , run calibre drc  會產生一個 db
3.將上述那個 db stream in 到 layout 軟體中 (另開一個 lib)
4.將dummy cell inst 到 原 layout
5.stream out new gds , then run drc
6. OK ---> 完成ㄌ ^_^ , 真是恭喜了
7.不OK 重複 步驟 直到OK為止

這樣夠清楚嗎 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好吧  够清楚了 多谢
再多问一下  规则文件的后缀通常为什么?

网友:
再多问一下  规则文件的后缀通常为什么?

我看不懂  规则文件的后缀
這代表什麼意思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像drc文件为calibre.drc
lvs文件为calibre.lvs
我在PDK中找了一下  貌似没有对应添加dummy metal 的规则文件

网友:
PDK 裡 通常沒有
要透過連絡方式 向 tsmc 要
.lvs    .*** 只是附檔名
用來說明檔案 相關事項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明白了  多谢...

网友:
如果你一直 要不到 再call 我
我有0.25 um ㄉ
我認為 0.18 也能用

网友(2014-11-13)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想知道这个密度中的dummy手动怎样加,因为TSMC65中需要自己保证密度。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可以根據 原廠的建議 creat 一個 dummy metal 的 cell
假設 2um  X 5 um 的 metal
在空白處 inst 這個 cell array 直到 Density 的 DRC OK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新建了这样的POLY但是之后报错,需要加NP或者PP,那如果我加上就不报错了,这样的CELL也可以吗?还有这样的金属CELL不会对电路有影响吗?
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有些 製程 poly 要有 NP 或 PP
你也可以忽略 這個 DRC , 要和 designer 和 要投的廠 討論過
到處補多少會有影響 和 designer    討論 補在 哪邊比較不影響

网友(2024-12-17):
感谢,我也是想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