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字电路设计适用的频率

楼主(2012-05-08):
学了verilog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自己编程序设计过一个小例子(80行左右的代码),也会用一些数字后端的软件,但至今有一句老师说的话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,他说数字电路设计的频率做不太高。我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,是不是数字电路的时钟频率不可能太高呢?例如:如果一个设计的clk周期为10ns,频率也只有100M,周期为1ns,频率就1GHz了。而在用DC综合时,设置clk的波形时,他的周期不可能设置成小于1ns吧,是不是就因为在DC综合时它的周期不可能设置成太小,所以这就决定数字电路就不能跑频率太高呢?

网友:
你想过吗,CPU是不是数字电路,它的工作频率有多高?只是因为代码质量不好,导致综合后的频率上不去,不是数字电路不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也是噢,我想想,数字电路可以用流水线方式提高工作频率。但是设计代码中,要做到如何的代码优化才能达到那么高的频率要求呢?还有DC创建clk周期时,能设的最小值是多少呢?我觉得1ns都已经很吓人了!1Ghz

网友:
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取决于数字电路的芯片工艺。代码和约束也都是基于这个现实展开的。

网友:
因为有建立时间保持时间和CELL延迟的限制,所以数字IC的clock频率实际上是有上限的,当然了这些限制与所用工艺有关

网友:
ls 似乎有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