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驱动能力的一些个人见解以及疑问

楼主(2012-05-08):
本人模拟电路新手一枚,好多概念理解不是很深,这里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最近比较困惑的问题。

很多书和资料都提到驱动能力这个词,比如缓冲器能提高驱动能力,但是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。
最近找了一些帖子和资料,在这里总结一下个人觉得比较好的定义以及我的疑问。

什么是驱动能力?

驱动能力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一般可以理解为在不显著影响电路性能的情况下能带的最大负载
负载有阻性负载和 容性(感性)负载,依据不同的电路有不同的需求
带电容一般有两个要求:slew rate和系统的相位裕度;带电阻一般指的是较强的电流供给能力
引用 网友A:

我理解的容性驱动能力:
1、时常数RC跟延迟有关,要驱动大得负载电容,就得减小输出电阻R。
2、延迟跟slew rate有关,SR=Id/C,要求驱动大电容就需要大的电流。

对于模拟电路,提高驱动能力的办法是利用单位增益缓冲器
对于数字电路,驱动能力指fanout,本质上也是负载电容(所有负载逻辑门的寄生电容)的大小。增加时钟电路的驱动能力是利用逐级增大W/L的反相器串联来实现。

疑问: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吗?这两种增加驱动能力的方法具体原理是什么?

网友:
同样模糊中的一个问题
话说OTA(不带缓冲器) 输出电阻很大 驱动阻性负载的话 容易影响增益 因此一般用于驱动容性负载,但是如此的话 rc常数就比较大了 那单位增益带宽就比较小了 是不是损失了速度?

OTA+缓冲器 这样的话 带容性负载有什么 大问题吗? 欢迎指点

网友:
非常有用的资料啊!感谢楼主!

网友:
其实就是最大输出电流的能力

网友:
其实就是电流在电容上充放电快慢的能力

网友(2012-08-28):
回复 网友B:

    把放大器当作一个信号源,不是你那么理解的

网友C:
首先OTA带大的容性负载,相应的就应该有比较小的UGB(单位增益带宽积)。
其次,OTA后接缓冲器再带容性负载当然可以。但是,系统级数首先至少增加了1级,稳定性更难控制。这也是为什么需要驱动阻性负载的时候才考虑加buffer。

网友:
其实就是最大输出电流的能力
引用 网友D:

同意semico_ljj 的观点:

具体地说大的驱动能力就是能驱动大的负载电容,或者小的负载电阻。

网友(2013-12-06):
还是不太懂

网友(2015-01-09):
要是输出是大电容,小电阻串联呢?

网友(2015-05-27):
回复 楼主:

   很赞

网友(2015-09-15):
看了好久,终于有点眉目了,感觉上课老师讲的瞬间懂了。谢谢~

网友:
具体可以查有个叫loading effect的东西

网友(2022-03-15):
引用 网友C:
首先OTA带大的容性负载,相应的就应该有比较小的UGB(单位增益带宽积)。
其次,OTA后接缓冲器再带容性负载 ...

网友E(2022-11-03):
比如我做了个buffer,然后我怎么估算我的buffer的最大驱动电流呢,仿真的话我负载接一个idc,扫idc和vout能看出来。但是一开始如何估算呢。

网友(2023-02-01):
还是不太透彻

网友F(2023-08-18):
利用逐级增大的反向器来增强驱动的原理是什么?考虑路径的RC造成信号幅值衰减,因此在适当的位置放置反向器来将信号放大?

网友(2023-10-17):
这个贴子好,我一直也有同样的迷惑,之前查资料理解了一些,时间久了又迷糊了,大家继续学习讨论,把看到的相关的帖子分享一下,我们要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比如我做了个buffer,然后我怎么估算我的buffer的最大驱动电流呢,仿真的话我负载接一个idc,扫idc和vout能 ...

结合负载临界电阻负载应用以及输出电阻确定驱动电流。

网友H(2023-12-26):
引用 网友F:
利用逐级增大的反向器来增强驱动的原理是什么?考虑路径的RC造成信号幅值衰减,因此在适当的位置放置反向器 ...

类似一级一级的放大,最后需要多大的驱动电流或者拉电流,你肯定需要管子变大,但是太大了就会让驱动级的输入电容变大,就会影响第一级的翻转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类似一级一级的放大,最后需要多大的驱动电流或者拉电流,你肯定需要管子变大,但是太大了就会让驱动级的 ...

晶体管尺寸大了,驱动能力就强了,但是寄生电容会增加,影响了前一级的输出,所以要逐级增大晶体管的尺寸,是这个意思吗。

网友(2024-02-14):
引用 网友G:
结合负载临界电阻负载应用以及输出电阻确定驱动电流。

你说的这个负载临界是啥意思,应该怎么评估临界参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