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如何快速识别CMOS电路的逻辑

楼主(2012-05-08):
像下面这样的用nmos和pmos组成的电路,如何才能快速分析出他的逻辑表达式,是看上面pmos部分还是看下面nmos部分呢?

网友:
复杂了点,对一般版图设计者来说。我们知道如何最好的共用就行

网友:
我觉得分得清逻辑层次会更好点,分得清主次,不过我也还没有学会怎么看懂电路图。同求高手

网友:
画版图的时候可以喝设计人员沟通嘛

楼主:
今天与问了一位前辈,原来看起来还是挺简单的,分析下面的nmos电路部分就可以了,因为我们实现逻辑的时候,就是先画nmos部分,然后pmos部分是与nmos部分互补的,学习了

网友:
看N管部分,依据“串与并或”这四个字就可以判断逻辑关系了。管子串联就是与的关系,并联就是或的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