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irst Encounter

楼主(2012-05-08):
請問諸位:
各位有遇過...
在APR之後,要將DEF檔,stream in 的時候...
發現某些pin腳找不到??
這是甚麼原因阿?
要如何處理

网友:
DEF stream in?
不懂你说的是啥?
繁文很酷呀

网友:
是Netlist or Lef (standard cell / block) 有缺不一致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是APR完成之後...存成def檔
    要轉成layout view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基本上是沒缺...
因為之前成功過的def檔...
這次要 inport def in的時候...
也是遇到這情形...
就是某些pin無法生成

网友:
不是gds转layout view么?

楼主:
請問各位
在ICFB 的export DEF中
有遇到過no cell instances found in the design
那請問這是出現什麼問題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