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有谁清楚tsmc.18工艺和tsmc.18rf工艺的区别吗

楼主(2012-05-09):
现在跟老师做项目,要求用tsmc.18的工艺库,请问有谁清楚tsmc.18工艺和tsmc.18rf工艺的区别吗?

网友(2012-06-11):
得顶 知道的说一下 谢谢

网友A:
应该是18rf有MIM CAP,VARACTOR以及UTM厚METAL的选项。

网友B(2013-01-17):
rf是射频的缩写,自己把这个区别想象一下,应该就那个意思!

网友(2021-03-25):
RF是射频器件库

网友(2021-08-17):
引用 网友B:
rf是射频的缩写,自己把这个区别想象一下,应该就那个意思!

gugvd

网友(2022-01-12):
rf是射频设计用的

网友(2023-06-05)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18rf有MIM CAP,VARACTOR以及UTM厚METAL的选项。

这是rf18特有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