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FSS 电感版图导入 Cadence

楼主(2012-05-09):
请问,HFSS中画的电感版图,如何导入到Cadence Virtuoso?HFSS生成不了gds文件?

网友:
一般情况是,用Virtuoso画好版图生成gds文件,然后导入HFSS做电磁场仿真,为什么要从HFSS导入Virtuoso呢,不明白LZ为什么这么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这里情况是这样的:没法用Pcell生成电感,而要自己画电感,所以只能是在HFSS里画好了电感,再导入到virtuoso中去。

网友(2013-01-28):
回复 网友B:

   楼主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HFSS 可以生成 .gds 的。在modeler/export里边

网友(2013-05-16):
楼主问题如何解决的??

网友:
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

网友(2014-04-21):
回复 网友C:

   请问一下,从HFSS导出gds文件的时候要加一个layermap的文件,这个文件是怎么来的?这里怎么设置?

网友:
就是 呢,看不到呢

网友(2014-11-04):
楼主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可以用NineCube的ePCD(类似于Cadence原来的vPCD)直接综合螺旋电感,变压器,巴伦。
还可以用他们的eWave仿真。

网友:
高大上啊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好,我也是需要在HFSS画电感,然后导入cadence里面,我也不知道怎么走,你会了吗?可以教教我吗

网友(2014-12-19):
同上HFSS 电感版图导入 Cadence

网友(2017-03-12):
同样在HFSS里仿小感值电感 导入到Cadence里面,求解答,跪谢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