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DR2 IP逻辑资源可减少么?

楼主(2012-05-09):
我现在用Altera的EP4CE6F17C8的FPGA,用quartusII产生DDR2 IP核,
这个IP核占用了3K的逻辑资源,以至于没有多少资源做其他功能了,
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优化这个IP占用的资源呢?

网友:
看内部代码,如果有用dis的代码,用bram代替,或者自己写一个。

网友:
IP核的资源一般是固定的,可能只能通过你的配置来较小资源的使用情况了

网友(2013-01-15):
s是呀 IP资源占用相对于 自己写的代码如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