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desim 仿真时为什么波形总是高阻值??蓝色线

楼主(2012-05-09):
// 实验名称 : 加法器
// 程序名称 : adder.v
// 日  期 : 2001/2/20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义模块(module)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module adder( A, B, SUM );

input  [3:0]    A;              // 四位加法器的加数输入线
input  [3:0]    B;              // 四位加法器的被加数输入线
output [4:0]    SUM;            // 包括进位的四位加法器输出

// 利用Verilog HDL加法运算子设计出的加法器

assign SUM = A + B;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endmodule

测试激励如下

/ 实验名称 : 加法器
// 程序名称 : tb_adder.v(测试平台)
// 日  期 : 2002/1/21

module tb_adder();

reg  [3:0]      tb_A;           // 用来仿真加数的输入
reg  [3:0]      tb_B;           // 用来仿真被加数的输入
wire [4:0]      tb_SUM;         // 用来连接加法器包括进位的输出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               激活仿真后的时序设定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initial
begin

// 仿真开始时将加数的输入设定为0000,被加数的输入设定为0000。

        tb_A <= 4'b0000;
        tb_B <= 4'b0000;

// 经过100个时间单位后,将加数的输入改为0101

#100    tb_A <= 4'b0101;

// 再经过100个时间单位后,将加数的输入改为1010

#100    tb_A <= 4'b1010;

// 再经过100个时间单位后,将加数的输入改为1111

#100    tb_A <= 4'b1111;

// 再经过100个时间单位后,将加数的输入改回0000
// 同时将被加数的输入改为0101

#100    tb_A <= 4'b0000;
        tb_B <= 4'b0101;

// 再经过100个时间单位后,将被加数的输入改为1010

#100    tb_B <= 4'b1010;

// 再经过100个时间单位后,将被加数的输入改为1111

#100    tb_B <= 4'b1111;

// 再经过100个时间单位后,将加数的输入改为1111

#100    tb_A <= 4'b1111;

// 再经过100个时间单位后,将加数的输入改回0000
// 同时将被加数的输入也改回0000

#100    tb_A <= 4'b0000;
        tb_B <= 4'b0000;

// 再经过100个时间单位后结束仿真。

#100    $finish;
        end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     加载并且连接准备仿真的加法器模块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adder adder(

// 将tb_A讯号连接到adder的A port

        .A( tb_A ),

// 将tb_B讯号连接到adder的B port

        .B( tb_B ),

// 将tb_SUM向量讯号连接到adder的SUM port

        .SUM( tb_SUM )
);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endmo  dule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另外一个计数器的测试也是出现高阻值,程序如下:
module count4(out,reset,clk);
output[3:0] out;
input reset,clk;
reg[3:0] out;
initial ;
always @(posedge clk)
begin
if (reset)  out<=0;           //????
else        out<=out+1;   //??
    end
endmodule

激励:
module count_test;
reg clk,reset;
wire [3:0] out;
count4 i1(
          .out(out),
          .reset(reset),
          .clk(clk)
          );
initial
  clk=0;
always
  #10  clk=~clk;
initial
  begin
#1000  reset=0;
#1000  reset=1;
#500  reset=0;
#500  reset=1;
$stop;
end
endmodule

刚接触这个
不是很会
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好像见过类似问题,有可能是visual界面的选项勾错了。直接在transcript里敲命令试试,只用最基本的选项。
vlog,vsim,add wave,run

楼主:
跟“visual界面的选项勾错”那个相关啊?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记得是simulation这一步的对话框里。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,你先用命令试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呵呵
自己找到原因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LZ 什么原因啊  我跟你一样的问题啊  困扰我好久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先看时钟 复位 输入激励
没问题再看有没有multi-drive
再查其他问题 仿真阶段的问题好处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个你试试simulate下面
在start simulate >>>optimization option>>apply full visiblity to all module试试看

网友:
使用VCS就没有这些问题,直接run就好了,我就是用的vcs,有时候就不用查看GUI界面,直接看打印结果就可以验证功能仿真的正确性,比看波形直观的多,建议大家使用一下vcs

网友:
楼主你第一个例子里面的Testbench里面赋值可能有点问啊。。。当然这个和输入高阻态没什么关系。只是达不到你注释里面的那个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