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用spectreverilog进行混仿是出现的问题,急急急……

楼主(2012-05-09):
在用spectreverilog进行混仿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
*Error* Verilog-XL Executable 'verilog.vmx' cannot be located from $PATH.
Please specify correct location in Digital Simulation Options.

这个Digital Simulation Options是hdl.var文件吗?请问这个文件的内容是什么?在config配置时如何加??

谢谢给位大虾指点。

网友:
你没有装IUS软件包嘛。或者装了没有设置好路径。

网友(2015-05-12):
回复 网友A:

   2楼说得对!解决了大问题!

网友(2016-04-25):
回复 网友B:

  求问怎么解决的?ius?路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解决了,谢谢。

网友(2016-07-15):
求追问
这个路径是怎么设置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我是一名新手,在数模混合仿真时数字模块总是不能综合,好像是缺少verilog.vmx文件造成的。所以请问 verilog.vmx文件到底是怎么设置路径的,我只找到verilog.vmx的地址,但不知道该怎么把他加载到cadence上去,如有人能解惑不甚感激。

网友(2016-10-24):
path 怎么设置

网友(2020-02-22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请大神指点

网友(2020-10-26):
请问路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,有大佬能回答一下吗?

网友:
请问装上IUS之后怎么设置路径

网友:
如题,混仿时出现以上问题,终于花了几天几天时间给解决掉了
cadence IC是做模拟仿真,IUS做数字仿真,因此需要安装IUS,安装完成之后设置环境,
路径会自动加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