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 VCO转换增益

楼主(2012-05-09):
请教大家下,怎样降低vco的转换增益,可以通过哪些参数来调节?谢谢大家帮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VCO主要利用LC谐振原理,L为固定值,C采用可变电容。调节变容管控制电压来改变电容值,从而实现改变频率的目的,所以VCO的转换增益主要跟变容管有关。通过观察变容管的C-V曲线可知,变容管尺寸越大,C-V曲线的斜率越大,从而导致KVCO(增益)越大,所以要降低VCO增益,可以通过降低C-V曲线的斜率来实现,而降低变容管的尺寸可以降低C-V曲线的斜率,即降低VCO的增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高手您详细的解答~~调了变容管,Km下来了,我现在正弄个开关电容阵列,刚开始研究,已经把调到很小了(只有3个fingers了)Km大概在80~100之间,离所要求的50Mhz/V还有距离,请问Km还跟其他参数有关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其实是通过你的kvco  来确定你的bit数  最后来确定你的变容管尺寸,变容管尺寸不要乱改 要能覆盖gap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!您所说的我感到深奥了,请问有什么资料介绍这些的么?可以具体举例推到下么?(增益50MHz,频率1.6G到2.0G)谢谢~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复旦 袁路和卢磊的毕业论文!  多看看毕业论文,很多讲的都很详细 ,看的差不多了,再去看毕业论文引用的外文文献   看的差不多了 就自己ieee上搜某个小方面的论文, 比如vco的相噪优化 ,vco的kvco的恒定  vco的kvdd的减小 等等

网友:
和Ibias也有关系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恩,谢谢指点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谢谢,我再研究研究论文,不懂在请教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高手您好,麻烦您  可以把袁路和卢磊的毕业论文发给我?我这边下不到,QQ邮箱237919840@qq.com  谢谢!!

网友(2014-12-02):
   请问你在利用开关电容阵列的时候,仿真出来的调谐增益曲线是利用频率—电压的曲线图通过Calculator中的deriv计算出来的还是有直接的方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