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14-bit 精度 DT delta-sigmaADC的测试PCB应不应该分割模拟地和数字地?~

楼主(2012-05-09):
如题,到底应该分割后单点连接还是干脆不分,请有经验的牛牛们指教~~

网友:
数模混合最后地都要单点连的,中间可以加个电感或者0欧电阻

网友(2012-08-15):
请问您用的是几层的pcb?
我用的是四层结构,中间两层用电源和地,请问电源和地还需要在顶层上走线吗?

网友:
各派说法不一耶!通常会分的干净些,最好是从chip下方(包含IO)就分,再一小块相接!
也有人说地越广越好,所以就干脆不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