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如何知道综合后的netlist质量好坏

楼主(2012-05-09):
如何知道综合后的netlist质量好坏

网友:
看QoR的报告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是什么?

网友:
查看综合后的报告:
1.资源使用情况。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,使用的资源越少,说明设计的技巧性越好。
2.时序是否达到要求。在满足时序的情况下,能跑的速度越快,说明设计的技巧性越好。
3.如果需要考虑功耗,还需要单独对功耗进行查看;

网友:
讨论一下!!!

网友:
1.务必把综合的log文件看一边,其中的warning/error都要清干净
2.在1的基础上,把时序报告、利用率等好好看一遍,确认和你的设计思路相同
3.仔细定义ucf文件,并对照时序报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没有必要将warning完全清除吧,有些warning是没有关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