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FFT算法中基的选择

楼主(2012-05-09):
网上好多关于用fpga实现fft的资料,但我一直不大明白,就是FFT算法中基的选取问题,有基2的,基4的,基8的等等。但是什么时候用基2的好,什么时候用基4的好,这些怎么来评价呢?比如说,我想做一个64点的,用基2还是基4?我想做一个4096点的,基又如何选取呢?
还有,对于基的选取,都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,速度?硬件复杂度?

网友:
也有同样的问题,关注……

网友:
看数字信号处理这本书

网友:
比较有道理! 学习了!

楼主:
3楼,我看了基本,也没有介绍啊,有知道的朋友推荐一下呗

网友(2012-07-10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有大大能回答么?

网友:
看你的需求是要多长时间内算完,在能算完的基础上尽量减少硬件(主要是RAM)的消耗。
算的快慢跟你的时钟频率和一个时钟能读/写几个数据相关。
同时还要考虑精度的问题,基越低,级数越长,精度越差。

网友:
哦,还跟点数有关,像像1024点你用R4和R2都行,但如果是2048,你只用R4就不行了,或者用R2-4混合基,或者补0到4096点。

楼主:
能再详细点么?

网友:
只要乘起来为FFT点数就好,一般以基4为主。

网友(2014-11-07):
目前好像最常用的是2,4.。其他的同求?

网友:
lu guo lai xue xi de

网友:
first you have to decide whether you will use  radix 2 radix4 or Radix2^2
each one has advantage and dissadvantge in the design
if N >64 I suggest you use Radix2^2  it is simpler and requires less hardware than others

网友:
This is a link for a paper on how to design in Radix2^2
http://www.google.com/url?sa=t&a ... amp;bvm=bv.79189006,d.ZWU

网友:
you can start with Xilinx VC6 or VC7 Hardware..
and verilog or vhdl

网友(2015-01-12):
个人觉得,选择R2 或者R4这个要看你的fft系统结构如何设计了。并行结构,R2肯定比R4需要的存储多些。

网友(2018-11-28):
Radix选择几实际上运算量是完全一样的,60年前就定了。
主要看系统能提供的运算资源,以及你要支持的FFT点数。通常都选择R4,因为R4只有加减和换位,没有乘法。所以在做FFT pipeline的时候,timing更容易控制,尤其是高clk频率且单cycle出结果的结构。
R4可以方便扩展为比如252点FFT而不浪费更多资源。即能被4整除但不能被8整除
对于1cycle出结果的Radix结构,如果FFT规模比较大,R4比R8会有更好的low power结, 因为插ICG的时候R4有更好的粒度。
此外,如果用FFT实现DCT,IDCT之类的结构,R4会稍微灵活点。
R2没用过,因为R4该有的全有了。。

网友(2019-07-19):
基越大级数越少,中间级的缓存就少,寄存器也少,如果同时做乘法,运算速度快,但乘法器消耗多,但也可以不同时算,乘法器就减少。还有就是刚才楼上也说了,级数增加,对于定点计算而言精度控制和溢出控制也复杂,但是不会因为级数增加就损失精度,精度是控制的,中间级不能随便截位。

网友:
Radix几不重要,你的计算复杂度是一样的,并不会给你的设计带来任何的增益。
Radix的选择取决于总点数可分解成的radix种类,如果全是8整除的,radix2/4/8都可以。如果是4整除的,就radix2/4.
一般来讲,Radix4就可以。除非有特殊的混合radix,比如3,5 之类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任何radix,精度只取决于设计本身对精度的处理,和radix本身没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