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寄生参数提取时,不同的温度对提取的结果会有如何的变化?

楼主(2012-05-09):
比如在抽RC的时候,我们设置了温度为125  -40 。那么现在我想知道不同的温度对抽取的结果有什么影响?有谁知道的帮忙提供下详细的介绍资料。先谢谢了!
还有比如对于同一电压 1.08v ,foundary为何还要提供不同温度的情况?知道的麻烦解释下。谢过了

网友:
由于电阻受温度影响比较大
所以不同的温度下的寄生电阻肯定是不同的
电阻不同rc 参数肯定也会不同

PVT对于rc 寄生参数都有 影响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    温度对电阻提取结果当然有影响,但是这需要工具techfile支持,需要foundry给你这个关于温度的模型才能提取出来。这个模型是T1-T2之间电阻的变化情况,所以你设定的温度要在T1到T2之间。

不过,目前很少人真的这么做,一般都不考虑温度影响。

网友(2019-09-04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那我如何根据nxtgrd文件知道,该RC模型文件对应的温度是多少呢?

网友:
2楼3楼说的都对。我补充一个,如果我没记错,nxtgrd里的全局温度多是25度。无论你是slow,typ,fast。而做starRC时候可以在corner.smc里定义你要的操作温度,这样就可以对不同corner得到不同温度的spef,比如slow 的 25,125 ,-40,3个spef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