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esigner的基础问题

楼主(2012-05-09):
这个是我的designer的原理图,就是想查看眼图用的。  这个是激励源的设置情况
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大家:
小弟我是初学者,本科还未毕业,关于这个激励有几个小问题:
1.NB是伪随机编码的码位吧?
2.BR是什么?我想传输1Gb/s的数据,NB是127的?怎么设置?公式是?就记得8位是1B来着……
3.seed是什么?
4.对于眼图,这个sampling time 设置成多少产生的眼图比较容易看?或者说,我用sigx仿真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取样时间这个问题?
谢谢 高手!

网友:
我比较确定的是seed是随机种子数

网友:
BR是产生二进制位序列的位频率

网友:
我不会用designer,只有帮你顶了。

网友:
帮你顶下,高手来

网友:
哎呀,帮不了忙呀,期待高手出现。

网友:
这个真不懂哈

网友(2012-10-04):
描述很清楚了,哪一个参数不明白?
没用过designer 好像prbs发生器应该可以设置各个位置的系数的。。。,这样才可以产生不同的pattern. 真正决定信号序列的参数是种子和各位系数值,其它只是一般参数,规定频率,幅度,上升沿,下降沿,阻抗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