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MOS管

楼主(2012-05-10):
对于P沟道的MOS管, 是不是可以认为G极电压只要小于 S 极或者D极 (达到开启电压)  MOS管就会导通,至于电流向那边流,就看S 极和D极的电压谁低了, 谁低电流就朝谁流, 保证开启电压的情况下, S 极或者D极可以互换着用?

网友(2012-09-07):
注意 S 或 D 的结 反偏,一般MOS D/S 是对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