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 怎么自动放置器件/布局布线

楼主(2012-05-10):
小弟看cadence官方网站
说cadence XL/GXL 可以自动放置器件 or 自动布局布线?
请问有人试过吗?
哪里有相关的教程阿
谢谢~

网友:
资料库里挺多的撒

我只用过自动放置器件的 也有相应的连线提示

网友:
是的,可以自动做floorplan, place 跟route~

楼主:
请问一下是哪个选项里的功能? (还是ToolBox的功能 @@?)
是要先建立好schematic才可以实现吗?
如果没有schematic,只有nestlist (hspice code)行不行呢?
能不能给个相关教程的连结呢
感激不尽e

网友:
615XL的菜单就有这些选项的

楼主:
wow 我知道怎么用了
不过还是感谢前面几位大侠~

网友:
floorplan怎么用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兄弟,cadence 自动放置器件怎么弄得啊?没用过!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   论坛里有XL的资料 你先看看 我上次写了个文案的 不过在家里 回去给你找找上传好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人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矮油。。谬赞了。。周末太高兴我给忘了我今天回去瞅瞅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还是需要一个schematic的,很多功能都需要。如果只有netlist,最好先导入。

自动布局、布线工具还是需要人工干预的,也不是那么智能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如果在这里给个连接那便是极好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http://bbs.eetop.cn/search.php?searchid=1660&orderby=lastpost&ascdesc=desc&searchsubmit=yes   不记得是哪个教程比较好了 你随便挑个看看呗

网友(2012-08-16):
关键看有无license和PDK支持

网友(2012-12-20):
这个没用过,怎么使?

网友:
我也想看看 没用过 一般都是人工干预的  谢谢大侠哦

网友(2013-07-10):
模拟自动话的还能用?

网友:
模拟应该不行吧?

网友:
看了半天没有看懂,可以再讲详细一点嘛

网友(2015-03-18):
回复 网友E:

   有相关资料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自动floorplan ?这个倒是没有用过,会产生什么弊端吗,以前用过cadence的对齐功能,设置不好会产生off grid 的error。

网友:
这个需要PDK和EDA工具的支持,在一些代工厂的PDK的使用说明里面就有详细的介绍,包括由电路驱动版图,自动布线等等,但是,布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,还需要修改的地方也是挺多的

网友(2015-06-08):
回复 楼主:

   您好,请问从电路图生成版图的器件后,怎么让器件之间自动布线呢?谢谢了

网友:
纯模拟电路不行吧!一千门左右的数字电路是可以的!

网友(2015-12-02):
有没有教程啊

网友(2016-04-10):
回复 网友F:

   解决了吗,兄弟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   好像数字电路可以自动布线,但是模拟电路的话,一般都是手动布线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没有啊,要是能自动布线就节省很多时间了。您有方法吗?

网友(2018-08-23)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大佬,有GXL资料吗?拜托给我分享一下好吗?

网友I:
之前写过一篇关于小规模数字模块自动布局布线文档,不过从上家公司走的时候忘记搞出来了,唉。你得需要一个sitedef的techfile,里面包含了你所用的工艺的最小filler的尺寸,这个是找cadence人要的,然后在通过这个tf建一个techlib,还要设置cph里面的对应关系,把filler 和stdcell(电路中用到的所有的device)写进去(T的工艺还需要tapcell),然后去生成rail和pin placement,把stdcell自动place(你rail设置好后 stdcell会自动根据你的pin的位置自动place,有个选项点一下就好了。)在然后是通过wire assistant 来进行自动连线(这里面也有一些设置。忘了。。)再然后就是把filler插进去,跑drc lvs 进行小幅度修改就好了。最好用ic617,然后是别load cdsenv和cdsinit,因为一些项目环境和快捷键可能会和这个功能冲突。
这个是之前自己做成功过几次,lvs可以过 drc只有两三个个错,效果不错

网友:
回复 网友I:

    谢谢您的讲解!

网友(2021-04-08):
引用 网友I:
之前写过一篇关于小规模数字模块自动布局布线文档,不过从上家公司走的时候忘记搞出来了,唉。你得需要一个 ...

大神我现在也需要这个流程,怎么搞怎么搞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wow 我知道怎么用了
不过还是感谢前面几位大侠~

我是617版本    楼主可以写一个文档么 我没看懂具体怎么操作  感激不尽

网友J:
流程我走通了写了个文档放个人微信号了

网友(点评):
是custom complier,可以说下具体标题吗

网友(点评):
好人一生平安

网友(2023-06-14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也可以让我参考一下吗,非常感谢

网友K(2024-04-18):
引用 网友J:
流程我走通了写了个文档放个人微信号了

你好,看了公众号第12步进行不下去了,报错如下,请问怎么解决呢

网友(2024-08-21):
引用 网友K:
你好,看了公众号第12步进行不下去了,报错如下,请问怎么解决呢

你最后跑通了吗?

网友(2024-11-27):
感谢,我也是想要的

网友(2025-05-23):
引用 网友K:
你好,看了公众号第12步进行不下去了,报错如下,请问怎么解决呢

确实,我也做到这里,你跑通了吗现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