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试过从synplify启动ISE吗

楼主(2012-05-10):
从synplify界面菜单栏的options -> xinlinx -> start ISE project navigator启动,然后提示:Environment variable XILINX is not set. Have you properly installed ISE Project Navigator?
我的ISE可是好好能用的。

网友:
synplify pro经典教程  看这个

楼主:
那个教程?

网友:
请定义Xilinx的安装路径变量

楼主:
定义Xilinx的安装路径变量

能详细说一下吗?

网友:
我也遇见这个问题,可以从ISE启动synplify,但是synplify启动ISE就是这个问题了,就正解

网友:
我定义了ISE的环境变量之后还是不可以成功的启动报错为:
1.Error in job: xilinx_xtclsh
2.@E: MF147 |Environment variable PAR_BELDLYRPT is not set. Please set it to '1' and run place and route tool again.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。设置完环境变量和path路径,再用该功能没反应了。求解释。

网友:
linux平台下的:

XILINX=/global/snps_apps4/xilinx_13.2/ISE_DS/ISE
XILINX_PLANAHEAD=/global/snps_apps4/xilinx_13.2/ISE_DS/PlanAhead
XILINX_DSP=/global/snps_apps4/xilinx_13.2/ISE_DS/ISE
XILINX_EDK=/global/snps_apps4/xilinx_13.2/ISE_DS/EDK

WIN的类似设置,它会查找$(XILINX)这个变量

网友(2013-03-25):
都是大神啊

网友(2019-01-22)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大神,我按照这个设置,终于可以关联ISE了,我想请教一个问题:

我现在是用synplify_premier H-2013.03做综合,吃进的是.v和.fdc约束文件,吐出来的是.EDF和.UCF约束文件

现在问题是:A:在synplify不加.fdc约束的时候,跑出来的.EDF可以被ISE14.7 的translate 转换为.NGD

B:加了.fdc约束跑综合后的.edf反而在
translate阶段报错,ERROR如图,

报的ERROR红线划出

报的ERROR红线划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