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FT中几个时钟公用一个端口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10):
各位高手:
     想请教一个问题是:如果给一个模块进行DFT操作时,这个模块中有3个时钟,如果想把这三个时钟设置成一样的,即只使用一个外部端口给他们,如何设计?比如说我设置了一个sanclock端口scanclock ,DFT工具会自动把模块中的三个时钟连接到这个端口上吗?

网友:
工具应该会自动加mux吧。或者自己添加

网友:
我记得是有一个命令可以进行设置的,将这三个port设置成equivalent的就行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找到那个命令了set_dft_equivalent_signals [CLK1 CLK2]

谢谢您的帮忙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您的解答 等我试试 好像还有个命令应该能用上 就是set_dft_equivalent_signals [list clk1 clk2]

网友:
我们的习惯是前端模块设计时就会加入测试时钟pin和模式信号pin,由内部逻辑替换

网友:
请问具体怎么实现